学习模拟量

楼主(2008-08-12):
各位高手是否有三菱模拟量的程序,最好带输入和输出的模拟量的程序,小弟现在在学习三菱的模拟量,可是就是无从下手呀,请各位大侠指点!在此谢谢!

网友A:
值得向你学习

网友B:
还没看,不过也顶一下

网友C:
我也在找呢.

网友D:
我也在学习中

网友A:
我也来学学

网友E:
以前试验的模拟量读取的数总在0-4095间变,困扰了我半年,原是传感器电源不对,用的是外接的24v开关电源块,谐波太大,换plc本体电源后正常,闭门造车也每个老师指导真难啊

网友F:
我这边有点点这方面的资料
不过太简单还有好多疑问
哪位高手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F:
比如用4ad 中用to k0 k0 h1111 k4 初始化模块,将模块设为4-20ma输入, 用to k0 k1 k4 k4将四个通道设为四次平均,然后用from k0 k5 d0 k4 将模拟量读入到d0开始的4个字寄存器中

网友F:
但是问题就出来了
假如我有三个4ad 是不是要写三个上面相同的程序?
初始化部分是不是需要每次都执行

网友G:
我也在学习三菱的模拟量,
自己学的真的太慢,
还请高人指点

网友H:
里面找找样本很多的

网友I(2009-11-24):
是要学习这模拟量啊,

网友J(2010-01-16):
我也希望在模拟量方面的学习得到高人的指点,谢谢

网友K:
我也在学习模拟量啊,

网友L:
初始化只做一次就行了

网友M(2010-05-08):
to k0 k0 h1111 k4 种一程序当中的K4是什么意思 ?是缓冲寄存器的编号K0.K1.K2.K3 4位吗 ?

网友N:
是我的薄弱环节,很想学习!

网友O:
去本论坛下个FX系列特殊模块使用手册看看吧,看完就什么都明白了。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P:
资料说的很清楚,设置一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