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通过触摸屏串口监控或者修改PLC程序,触摸屏的连接方式

楼主(2008-08-12):
请问通过触摸屏串口监控或者修改PLC程序,触摸屏是直接连接在PLC RS232口或者是通过(QJ71CN24等模块),或者都可以。(三菱的plc,三菱触摸屏和pro face触摸屏),谢谢!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透明传输?三菱的屏和三菱的PLC配合有此功能。可以通过屏直接上下载PLC程序及监控等。详细可以查看一下三菱的相关手册。

楼主:
是的,想了解一下触摸屏与PLC连接的线是连在PLC的什么位置,我见过有连到模块(QJ71CN24等),也有连在PLC CPU的RS232通讯接口,三菱GOT还可以直接连在基板上的,这些连接方式都可以吗,还是只有那些连接方式才可以,谢谢!

网友B:
如果用的是三菱的PLC和proface的触摸屏,那么屏直接连接PLC的通讯口,这个要根据PLC来确定,PLC是什么就选什么型号的连接电缆,这个可以上官网查询,这种连接绝大多都可以通过屏直接访问PLC

网友C:
直接连线,PEOFACE的屏在离线模式下选择PLC设置选用INS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