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三菱 以太网 急切求助

楼主(2008-08-12):
最近在搞三菱Q的以太网通讯。Q00JCPU+QJ71E71-100模块,像通过以太网模块给PLC传程序。怎么实现,需要详细步骤。全部参数设置都要,搞了几天都没成功。
我的邮箱
leiyong.china@yahoo.com.cn
。尽快。

网友A:
没多大难度,只是设置问题,能够将你的过程写出来,就成功一半了

楼主:
用编程电缆连接PLC和计算机,建立新工程,选择Q00JCPU。由于模块已经在机架上,已经读取到。在PLC参数I/O分配中以太网模块起始地址为0000,在网络参数中选以太网,第一个模块:网络类型:以太网。起始IO:0000,网络号1组号1站号1,操作设置IP:192.168.1.254;开放设置TCP,成对,本地端口1024,对方IP:192.168.1.253。端口0540。PLC与计算机直连。选择以太网通讯模块之后,通信测试报错,不能连接。一直都是这样。非常郁闷

网友B:
你的PC的IP地址多少?

网友B:
1.网络参数
下载积分:+1(pklon2000) 热心助人!

网友B:
2.操作设置

网友B:
3.打开设置

网友A:
通信设置中其它站指定呢?

网友B:
传输设置----PC以太网板

网友B:
PLC以太网详细设置.

网友B:
PC机设IP地址和PLC的IP地址最好在一个网段.
如设为 192.168.0.100

网友A:
感觉有些混乱!所说IP与实物不一致!

楼主:
已经解决了。下午找到了一个例子,照搬上去之后还是不对。正要放弃,惊人的发现原来自己把PC的站号设得跟PLC一样了。难怪通讯不了。明天开始做CCLink,还要向大家学习啊。

网友A:
加油!!!!!!!!!!难得手上什么都有!

网友C:
如果同时只有一个PC连PLC的话"打开设置"不需要设置.

网友D(2009-03-11):
获益良多,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