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动作程序,有没有人教我怎么编,谢谢了

楼主(2008-08-12):
一个真空泵给五台注塑机供料,每台注塑机有一个进料阀门及料位计,当料位计检测到没有料时就需打开真空泵及相应的阀门,只能同时给一台机加料,不能向二台及二台以上机台供料,要求先检测到没料的先供料,其它排队等候。同时没料时按机台编号1,2,3,4,5顺序启动,

网友A:
这个程序很简单,做一个子程序,子程序一共有5个接口,其中五个接口的输入指令相互互锁,也既是当任意一个指令输入时,启动该指令的入口,然后执行该子程序,在该子程序循环结束之前拒绝其他任何信号的接受,如果一个以上的物料请求信号时,做一个信号优先级的判断,优先级高的先启动,基本思想就是这样1

网友B:
就跟那种小车布料是一个道理

网友C:
怎么没有人做?

网友D:
哈哈,人家做出来,这样对你是没有什么进步的,你要自己做,加强自学能力.何况人家都讲了这样的思路给你了.还想现成的啊

网友E:
就是吗自己多练练

网友F:
要求式样有问题,料位记只有一个,无法判断空&满两个条件,无法控制填料结束

网友G:
我看可以引进堆栈的概念
这样可以简单的解决排队问题
剩下的启动就简单了

网友H:
用先入先出的原理就可以

GOOD LUCK

网友I:
自己先做,然后用仿真软件仿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