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设计中应如何处理仪表接地和马达接地

楼主(2008-08-12):
杨工及各位工程师:在设计中应如何处理仪表接地和马达接地,两者能不能三相五线制中,中性线地线.日本人提出仪表接地应分开,那该怎么接?

网友A:
严格来讲都应该分散接地,电机的地是不应该与仪表的地接一块的,特别是有变频器的地方,一定要分开

网友B:
分开接地,如果接一起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C:
我也在想,这个分开接地是怎么接的???
是分别往地下打几个铁柱,然后接上去??还是依赖原来的建筑钢筋接上去呀???

网友D:
另外打一个接地网。

网友E:
原来是这样。学习了,谢谢大家

网友F:
分开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