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LC报警问题

楼主(2008-08-12):
请问一下谁知道FX1S的PLC.显示CPU报警后怎么进行与电脑通信,读出理面的出错代码.
谢谢各位

楼主:
你好版主.你发的图片是什么意思,我看不明白,能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A:
是通讯读出的画面啊电话;15336660791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相信自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看附件
同意。
看的好别忘了评分。

网友D:
這個是PLC診斷功能!

网友E:
工具栏上的 “诊断” 再“PLC诊断”如果有错误就会读出错误代码

楼主(2008-09-17):
出现报警后。都不能和PLC 联接通信了,怎么行呢

网友F:
有的时候PLC严重故障导致不能通讯
可以尝试使用老的软件 FX-GP/WIN-C 试试能不能强制清空PLC内存
因临时掉电而产生的内存错误可以这样清除
如果这样做过后还不能通讯,只能送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