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请求帮助:CPM1A程序上载问题

楼主(2008-08-12):
想上载CPM1A的程序,但上不了,用CX-P自动在线时,COMM灯在闪,打OMRON免费电话,工程师说编程时改了协议,要用手持编程器才可以,CX-P不能找到,没有手持编程器,请大虾指教,有没有什么办法,急!!!

网友A:
应该可以连得上才对。不要使用自动在线,自动在线有时会找不到。
自己新建一个程序,选择一下PLC型号,网络类型选择Toolbus,再设置一下通讯端口号。进入编程状态后,再用手动在线联接。这样试一下应该可以连得上。

楼主:
多谢好心人,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A:
换一台电脑试试
说不定是串口的问题
用台式机试一下
如果是用USB转串口的话,有可能会不稳定

网友B:
你把端口名称改成COM4试试,然后在自动在线

网友C(2009-07-08):
如果用的是台式机。建工程时设备类型里面选cpm1a后点设置然后出现cpu型号比如你用的是40点的你就选40 设定好后。网络类型点设定选第二项就好了。然后选在线就可以了。
如果是本子就要先装驱动制定一个com端口

网友D:
如你将CPM1A的通讯协议改为非HOSTLINK协议的话,就只能使用手持式编程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