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2):
英文的

三菱QD75定位模块有QD75D/QD75P/QD75M三种,现场调试过QD75P,中文手册就是讲的QD75P/D,最近为了三菱的考试,又试验了QD75M。

这三种模块区别主要为:

QD75P为开路集电极系统,QD75D为差动驱动系统,这两种定位模块可以接三菱的通用伺服(即三菱A型伺服),也可以接其它品牌的通用伺服,还可以接步进电机,进行定位控制。

QD75M是使用SSCNET连接方式控制伺服,必须接三菱专用伺服,即B型伺服,可以在QD75M侧设置伺服参数并使用SSCNET把它写入伺服放大器或是从伺服放大器读出。

QD75与PLC CPU的I/O信号也有不同之处,QD75P/QD75D中的Y1是禁止使用,但在QD75M中Y1为所有伺服机构ON,此信号必须接通方能驱动伺服,如果未接通而启动伺服进行定位,则定位模块会报警。

共9个包
附件: QD75M.part01.rar (936 K) 下载次数:664

楼主:
QD75M.part02
附件: QD75M.part02.rar (936 K) 下载次数:519
附件: QD75M.part03.rar (936 K) 下载次数:491
附件: QD75M.part04.rar (936 K) 下载次数:482
附件: QD75M.part05.rar (936 K) 下载次数:442
附件: QD75M.part06.rar (936 K) 下载次数:510
附件: QD75M.part07.rar (936 K) 下载次数:480

楼主:
QD75M.part08
附件: QD75M.part08.rar (936 K) 下载次数:461
附件: QD75M.part09.rar (351 K) 下载次数:433
  • 下载积分:+1(xccj-371)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做人要厚道,忘了说了,是转贴。

网友A:
    ,楼主是好人,解释真清楚,谢谢哈

网友B:
    QD75M是使用SSCNET连接方式控制伺服,必须接三菱专用伺服,即B型伺服,可以在QD75M侧设置伺服参数并使用SSCNET把它写入伺服放大器或是从伺服放大器读出。

    我见过QD75M的应用都是用SSCNET连接几台放大器 然后再连接到QD75M4上面  那么  用1台放大器连接QD75M4可以吗

网友C:
    应该可以,因为QD75M单个模块最多可以支持4个轴

网友D:
    下载中,谢
    东莞市宜和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ehetech.com

网友E(2008-09-30):
太感谢你了

网友F:
大哥有没有中文的阿

网友G:
有经验的上来谈谈用法啊

网友H:
有没有中文的啊?
不知到积分到多少才能下载编程软件啊!!!
下载积分:+1(wufeng) 热心助人!

网友I:
可以,但比较浪费,用M2的就好了

网友H:
有中文的没有?

网友J:
最近也在学习QD75定位模块,和三菱网站一样的

网友K(2009-07-03):
QD75M4当然可以只接一台伺服,不过别忘了在CN3口加终端电阻哦

网友L(2009-09-15):
QD75M最多可以支持4个轴

网友M:
太谢谢了。
★向高手学习☆

网友N(2009-10-19):
QD75M最多3个轴

网友O(2010-04-08):
楼主是好人,解释真清楚,谢谢哈

网友P:
谢谢了,学习学习
闲坐莫谈国是!

网友Q(2010-06-14):
正好需要,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N:
QD75M最多3个轴
有4个轴的吧 我见过QD75M4

网友R(2010-08-02):
本人是个初学者,日后还请各位多多关照,谢谢

网友S(2010-09-08):
D和P都用了,M的没用过,学习一下!谢谢!
不死封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