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8.52 不能安装 求各位。。。。

楼主(2008-08-12):
为什么我下的GX8.52编程软件安装时序列号总是不对 这个网站上的三个序列号都用上了 说是请重新填写正确的序列号 拜托各位帮帮忙 谢谢了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系列号?

网友B:
我没有试过,我一直用8.0的,觉得没有必要不停的升级,除非原来的真的不好用

楼主:
570-986818410

网友C:
把注册表中关于GX的项都删掉,在安装应该行

网友D:
试了上面给的序列号吗?

网友E:
要先安装EnvMEL , 才能安装GX8.52. 我安装了多次了,屡试不爽,没问题的。你的GX8.52有多大,是不是缺什么东东,重新下一个再装,试试!

网友F:
7.0的我都用的好好的

网友G:
論壇上的可以用得 ﹐我都裝過幾臺機器了

网友H:
我的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