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请教313c-2dp,cpu与导轨联接的位置烧坏了,请帮我判断一下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2008-08-12):
描述:烧损处
请教313c-2dp,cpu与导轨联接的位置烧坏了,请帮我判断一下问题出在哪里。另附照片

楼主:
描述:放大的
放大的烧损处

楼主:
描述:导轨的烧损处
导轨的烧损处

楼主:
烧坏的时候我没在现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等发现的时候,cpu上的灯都亮了,跟上位机也不能通讯了。请大家帮忙看看有可能是哪种原因能出现这里烧坏。电源模块我量了进出电压都没问题。这个cpu自带的开关量端子上没有烧的痕迹

网友A:
我认于机台接地不良或压根就没有接地造成的,这样的机台电源一定要漏电保护开关
当然完成以上动,也作后,记得把PLC一定要接地,和他相关的PC更要接地,整个系统的用电器一定要通过漏电保护装置,也许还有其它的原因吧

网友B:
没好好接地。从地线上串电后烧掉的吧!

网友C:
旁边有没有大功率的容易干扰电网的电器(比如,变频器,是否离的很近,而没有采取任何屏蔽措施)!
永远想在最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