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请教

楼主(2008-08-12):
请问各位大哥,三菱PLC中PID的上下限参数设置输入 是指输入目标值的上下限值,还是指结果输出值的上下限,望指点,谢了。

网友A:
应该是目标值.

网友B:
是目标值!

网友C:
有好几个上下限呢。输入变化量上下限,输出变化量/输出值上下限。关于输出有两个上下限,但是地址是公用的。输出变化量上限和输出值上限公用一个D,输出变化量下限和输出值下限公用一个D。区别在于你开启了哪几个报警。在动作设置里,有输出变化量报警,输出值报警,这两个位是不能同时ON的。当你开了输出变化量报警,输出值上下限报警就不能再开启。关于输出的上下限就是指的输出变化量的上下限。反过来,开启输出值上下限报警,设置的值就是输出值的上下限。FX2N的编程手册上有。

楼主:
多谢兄弟们不惜赐教,我使用的动作方向是100001,逆动作、输出值上下限设定有效,不解的是输出值上下限设定是指检测时的目标值的上下限,还是指经运算后输出值的上下限值。

网友C:
是PID计算后的的输出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