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2):
急急急------关于西门子plc使用“ob40”有问题
我自己在学习plc
自己写了个程序:

ob1如下:
     A M 3.2
          JNB m001
          CALL "EN_IRT" //激活OB40对应的硬件中断
     MODE :=B#16#2 //用OB编号指定中断
     OB_NR :=40 //组织块编号
     RET_VAL:=MW100
m001: NOP 0

          A M 3.3
          JNB m002 //不是I0.3的上升沿时跳转
     CALL "DIS_IRT" //禁止OB40对应的硬件中断
     MODE :=B#16#2 //用OB编号指定中断
     OB_NR :=40 //组织块编号
     RET_VAL:=MW104
m002: NOP 0

ob40如下:
L MW 0
L 1
+I
T MW 0
NOP 0

A(
L #OB40_MDL_ADDR
T MW 10
SET //rlo=1
SAVE //br=rlo
CLR //rlo=0
A BR
)
JNB _001
L #OB40_POINT_ADDR
T MD 12
_001: NOP 0

然后在hw config里的“DI16*DC24V interrupt"设置hardware interrupt勾上 然后在trigger for hardware设置前面两个为上升沿。

然后在plcsim模拟程序,但就是不行 请高手指点 万分着急。。。。

网友A:
OB40例程.rar (163 K) 下载次数:107 给你一个标准例子,自己对照找原因。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骑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