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08-08-12):
单相电机可以用三相热继电器,接一相就可以

网友A:
请问那你知道,2KW的3相用多少热继电器,和2KW的单相多少热继电器(简单基础)

楼主:
我才上来,发错了,请各位包涵

网友B:
有2KW的三相电机吗?

网友C:
2.2才对

网友D:
1应该可以的
2三相电机热继电器为额定电流的1.2倍左右,单相为1.5倍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