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2):
把编码器拆下来,在不断电的情况下,用手转动编码器,同时观察屏幕显示的数据,看有没有变动,如数据不变动,该编码器就是坏的,如有变动,就证明该编码器是好的

网友A:
我看不一定,我发现过有输出但不稳的

网友B:
理论上是可以的吧

网友C:
学习一下,不过总觉得不是太对

网友D:
引用楼主yangzuofei于2008-08-12 23:26发表的 判断编码器的好坏 :
把编码器拆下来,在不断电的情况下,用手转动编码器,同时观察屏幕显示的数据,看有没有变动,如数据不变动,该编码器就是坏的,如有变动,就证明该编码器是好的

绝对编码器的编码是唯一的是可以用以上的方法检测,但是用在相对编码器的编码是依靠计数器的计数就不一定可靠了。编码丢失不多时还是可以计数的。

网友E:
什么是绝对编码器,什么又是相对编码器呢?            对于编码器我们也是采用上诉的办法,不知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F:
这个办法只能用在编码器完全坏了时有效  当编码器漏脉冲时就没用了  当编码器工作于高频时出现出现故障而时好时坏

网友G:
还是用示波器比较可靠。

网友H:
要是他中间的线是断的, 怎么办. 这个只是他的办法之一吧,

网友I:
有时有电磁干扰,无法判断,有时有电磁干扰,无法判断,有时有电磁干扰,无法判断,有时有电磁干扰,无法判断,

网友J:
学东西了

网友K:
我见过高数计数模块A相B相灯在闪烁但是也不计数

网友L:
从稳重方面来讲,支持老宋及JWM的思想,用现实说话才是对的

网友M:
手动转一圈 用数据除以360 多转几圈 用数据在除以360 看看得数是否一致

网友M:
还要除上圈数

网友N:
不全面吧。

网友O:
还有没有好的方法呀

网友P(2008-10-21):
判断编码器的好坏

网友Q:
引用 网友M:
手动转一圈 用数据除以360 多转几圈 用数据在除以360 看看得数是否一致
赞同!

网友R:
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S:
我经历过日本TOKYO编码器過到强干扰时,根本不计数的情况。但编码器根本没坏。

网友T:
接到高速计数器上试试。不过用手转得不要太快。

网友U:
只是一个理论值。
看的好别忘了评分。

网友V:
编码器应该在高频工作时检测比较可靠

网友W:
绝对值和增量编码器。楼主的方法只能在现场简单判断一下管用。

网友X:
不能完全这样,

网友Y:
这样判不准

网友Z:
这不完全对,我这就有一个,转动编码器,屏幕显示的数据一样的变动,但就是数据不准,后来换了一个新的就没事了

网友AA:
引用 网友G:
还是用示波器比较可靠。
用这个还是不错的。

网友AB:
ipn学习了. 谢谢楼 主

网友AC:
如果电源线接错了,编码器就会损坏。

网友AC:
编码器信号线接不好,就无法判断编码器的好坏。

网友AC:
其实还可以编个程序就可以测试编码器的好坏

网友AD:
绝对编码器的编码是唯一的是可以用以上的方法

网友AE:
用示波器测量

网友AF:
有些编码器是不好拆的,拆过后相位角就会有偏差,造成反馈的故障

网友AG(2008-11-22):
我维修过1次不稳定的,主要原困是编码器轴承的油污沾到码盘上,小心拆开清洗并抹掉肉眼看得见的尘,装好后OK.

网友AH(2009-02-02):
是光学的 还是旋变的? 旋变的可以在测试软件上看出来 光学的没有试过

网友AI:
可以研究謝謝大大

网友AJ:
这方法不可靠

网友AK:
我看也不一定那天

网友AL:
崔磊 的简单方便

网友AM:
如果丢失脉冲呢?我看这只能检验是否完全坏罢了,无多大实用价值

网友AN:
通电状态下,转动测量输出电压也可以实验一下啊?·

网友L:
有条件的话,觉得不行就换,无规律的失数据的话是无法预料和检测的

网友AO(2009-03-26):
学习了,不会用一个好的比较一下不更简单

网友AP:
理论上是可以这么说

网友AP:
用万用表是无法测量脉冲的。

网友AQ:
太多的方法了
生命的意义只在乎勤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