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

楼主(2008-08-12):
我单位用的是日本三菱设备,原装接近开关以用完,后来买欧姆龙的接近开关,可是换上没多久设备老报警,再换上一个也是没用多久报警,再把前面换下的再换上去有能用一阶段,后来我用30V的小继电器串联接近开关,报警故障再没发生

网友A:
是你换错了,接近开关有两种,第一是NPN 第二是PNP

网友B:
是你接近开关接错线了,有常开有常闭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C:
注意接近开关的极性,是不是能够直接接模块

网友D:
真正的三菱接近开关不会太多的,现在真的假的无法区分,有的贴牌货做得比真的还要靓,也有的假的比真的好,盗版的比正版的好.......这个社会变化太快了,不要刻意要进口的,我们多数都用国产品,唯一强调的是一定要是正牌,要厂家贴的是自已公司的品牌的,一般产品都不差

网友E:
是的 OMRON的就是上海索能贴的牌 我现在换成索能的了 东西一样 价格便宜
只是贴牌子不一样而已

网友F: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是更换过接近开关后,系统不工作,plc的输入触点也亮,最后才查出是输入电流不对。楼主可以用三用表量一下工作电流看看和正常接近开关的工作电流是不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