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3):
有5台空气压缩机,每台单独配置1台干燥机,控制要求如下:
1)受时间控制:即周一至周五的自动运行时间是7:50~12:00,13:00~19:00,周六及周日不会自动运行,但可手动运行.
2)每次启动每台空压机,则要先提前2分钟启动相应的干燥机,然而,当需要关闭空压机时,则提前2分钟关闭干燥机.
3)可自动稳定气压.即,当气压不足时,可递加空压机,当气压过高时,可递减空压机.
4)当每次需启动空压机时,应优先启动运行累计时间最少那一台,例如,有5台空压机,他们的运行累计时间是:1#=100H,2#=110H,3#=95H,4#=98H,5#=101H,那么当气压不足时,优先运行3#空压机,运行3#后,气压依然不足,那么再优先运行4#,......,再5#,1#,2#,照此类推.
5)自动运行程序时,每台空压机的启动或关闭的间隔时间是1分钟.
6)不管手动或自动,每台空压机后3分钟内不能停止,同样,关闭的空压机3分钟内不能启动.但按下急停开关例外.
7)自动控制程序中,可以将有故障的空压机或干燥机自动脱离运行程序,例如,当4#空压机有故障时,系统可将4#空压机除外,(即:当系统运行了3#空压机,然而气仍然不足,那么系统不会运行4#空压机,而直接运行5#空压机.(有X输入故障信号)
8)可选择手/自动.但即是手动启动时,依然在先运干燥机2分钟,然后再运行空压机,关闭与之相反.
9)当按下急停开关时,所有设备停止运行.
10)可直接设置目标压力及高低压报警压力.
         以上,硬件及I/O自定.该程序如何写?帮忙!拜托!

网友A:
你用PLC里面的时间比较指令

网友B:
不要逼我!

网友C:
关于定时问题我想你用一个一周定时器,就不用编程了,用硬件就行。

网友D:
同意楼上的朋友说法!!

至于其他的应该好解决的

网友E:
是啊
有那种定时时间继电器的
很方便

网友F:
看了再说。

网友G:
有点难喔!

网友H:
我觉得既然工厂里的空压机都做到这么自动化了为什么不在储气罐底下再加个电磁阀,下班或者空压机停车的时候自动将水排出,另外问一下要是手自动都采用干燥机与空压机联动的话那维修起来不是每次试机都要等2分钟吗.
  • 下载积分:+1(犹耘) 不错,我也这样想

网友I:
    我觉得既然工厂里的空压机都做到这么自动化了为什么不在储气罐底下再加个电磁阀,下班或者空压机停车的时候自动将水排出

    有啊.不过少.
    学习是快乐的.

网友J:
    看了一下,头晕.你的要求也不算过份.只怪我学艺不精,帮不了,哈哈

网友K:
    我认为也是

网友H:
干燥机,空压机,储气槽都是成套设备,应该说都是必须有的吧,我没说要省去啊,晕!!特别是骡杆式空压机更是不可以没有干燥机的,但是也有干燥机也会有水分的,不然我就不会提出这个问题了~~看来楼上的没碰上我们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L:
看了再说

网友M:
用压力传感器或电接点压力表配合PLC就可以了,程序也不难。用SFC比较好写。和我以前写的恒压供水很相似。

网友N(2008-09-12):
有点头痛!

网友O:
时间可用累积型定时器,用空压机输出Y驱动

网友P:
依据楼主的要求恐怕一定要用到plc来控制,最好配个触摸屏。程序写起来可能有点费时,不过还是可行的。

网友Q:
我觉得用定时时间 继电器比较经济实惠

网友R(2008-10-17):
高手如云啊

网友S:
如果用FX2NPLC,里面有实时时钟,用几个比较指令就可以了.
变频恒压供水技术交流和服务,有各品牌PLC;触摸屏;伺服系统的编程及PLC通信学习视频教程交流:欢迎咨询.QQ:673950365

网友T:
这样控制,在有空压机需要检修的时候是不是很麻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