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运动控制器演示

楼主(2008-08-13):
三菱运动控制器演示

网友A:
cxt是被Director保护的档案,包括 dir 和 cst 档案,都转换成被保护状态的档案,也就是使用者无法将此被保护的档案开启修改。而这类被保护的档案格式为 dxr 与 cxt。
如果想将此类文档转换成其它格式的文件,可以先用Director将其打开,然后重新生成相应类型的文件即可,如果不能一次性生成你所说的MP3类型的文件,可以先生成WAV或其它格式的文件,再用其它软件围成MP3格式。

网友B:
这个是用在马达上的软件吗?

网友C(2009-03-25):
实例就要顶

网友D:
演示软件啊

网友E(2009-04-27):
楼主,东西很好

网友F(2011-04-27):
不错的东西,定!

网友G:
刚接触运动控制器,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