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3):
前几天,我们厂里的一台设备要临时接一个数显式的时间继电器,当时要求延时断开就可以了,所以我就只接了线圈和延时断开两对端子,可定时时间到后是断开了,可时间不归零,非要断开线圈的电源才归零,接线座上有清零的端子。去请问 各位大虾如果不再外接开关,用什么样的接线方式可以使它归零?用延时断开的触点给复位端信号???

网友A:
归零能办到,问题是归零后,你不断开时间继电器的电源,它又会开始记时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B:
最好是计时到后,把时间继电器的线圈也断开。

网友C:
用继电器的常闭触点作为输入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归零能办到,问题是归零后,你不断开时间继电器的电源,它又会开始记时

同意以上说法。

网友E:
有一个复位时间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归零能办到,问题是归零后,你不断开时间继电器的电源,它又会开始记时

赞同,顶一下。

网友G:
时间继电器的型号?
有的是电源单独的,需要另外的计时输入信号,复位信号。
有的就是断开电源复位。

网友H:
有很多好点的数显延时器都带设定功能,你所说的这些条件,内部都可以设定的
如果你要配合一台机器的整个系统使用,还是借助内部的控制电路来对这个延时器的电源进行控制就可以,我认于这样比较好,和机台配合会比较协调

网友I:
还是要断开线圈电源
相信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