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连eview mt506l by rs485

楼主(2008-08-13):
有 哪位仁兄用fx2n通过485bd来连eview 的mt506lfx2n啊?????

网友A:
以前做过一次,印象中只要按手册上写的接线就行了。PLC程序都不用另外做处理。

楼主:
知不知道具体的设置是怎么样的啊,我按说明书上的来总是不行

网友B:
触摸屏编程软件的系统参数按照原来的通讯设置,把通讯口变成RS-485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