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3):
1、DB块中的位和M中的位有什么区别,如DB1.DBX0.1和M0.0在什么情况下用DB块中的位或者M区的位;
2、如果DB1.DBX0.1是上位监控机的控制命令,我想不通过上位机控制直接通过电脑控制用户程序是否可以在程序中采取修改变量将其置1?
3、为什么在在线监视/修改变量时有些位可以修改而有些位又无法修改。即置1或置0
4、我在公司局网内(在一个网段上)想用我的电脑通过以太网(TCP/IP协议)访问系统内的S7-300站点(以太网已建立好了的)我该怎么设置?例如我想查看CPU模块信息,通过MPI编程电缆可以在线。

                   新手在此谢过!急盼回音!

网友A:
第2个问题。。。你所指的上位机是什么?难道不是电脑吗?一般情况下,你想用电脑控制,电脑必须使用组态软件,使组态软件与PLC之间进行对话。。。数据的修改可以通过组态软件进行修改。。。这些组态软件很多了,比如WINCC。。。

网友B:
你说的不清楚

楼主:
感谢各高手的指点:我所说的上位机是指安装在控制室的监控机,我们的控制方式有现地和远程,一般操作都是在现地完成,但有些控制指令在现地触摸屏上没有做,只有通过远程模式在监控机上完成主要是控制电磁阀的开\闭动作.监控机是通过工业以太网和各工作站连接,监控机使用的是西门子的WINCC V6.0我的想法是如果在以太网故障了,在监控机上不能下发指令的情况下我如何通过自己的电脑控制以达到应急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