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Q 路由器

楼主(2008-08-13):
刚刚弄明白了PLC通过以太网模块直连PC。现在想把PLC连上局域网。已经有路由器等硬件。
参数应该如何设置,昨天设了一下路由中继设置,结果不行。
请各位指教。

网友A:
没有什么参数好设的,用不到路由器的路由功能。
只要有个交换机就可以了。
并确认硬件(交换机,网线)没有问题,PC就可以连PLC了。

楼主:
没能直接接到公司正在用的路由器。用了个小的交换机接,带无线网络的。我和几个技术的同事都打开了无线网络,自动获取ip:192.168.0.xxx,然后把PLCIP写为192.168.0.2,于是我们几个都可以通过无线和PLC通讯了。这是个意外的发现(其实跟有线是一样的原理,只是方便了很多)。
同事也发现现在的连接只能同时让一个人和PLC通讯,假如我在监控状态,其他人就不能与PLC连接了。能高速我这个怎么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