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跪求PC转RS232问题

楼主(2008-08-13):
我刚买了个PC转RS23卡,可插到电脑里面没任何反应,叫我拿到买的地方搞,太远,
谁知道怎么搞告诉我一下,
先谢谢了

网友A:
打电话问一下你所购买的商家。

网友B:
可以自己做

网友C:
你买了多少钱的?可能里面都没芯片

网友D:
装没有装驱动程序,而且还得看看是什么型号的,用什么牌PLC,HL340这个型号用三菱的可以用,我买的有一条,只要18元,丰炜的PLC不能用

网友E:
这东西没用过 不过好象是要有驱动程序的 还要和系统也有关系的 我同事买了一条就不能用 说是系统不对

网友F:
得装驱动的。购买时随卡要商家配上。

网友G:
你先站起来说话。

网友H:
学习,可以发个图片看看么

网友I:
我用的是USB转232,买的时候,里面没有驱动程序吗?如果没有就很麻烦,向他要啊,没有的话,你的产品就不是完整的。

网友J:
网下也许有下载的,最好是找这个供应商提供软件就行了,不要买哪个卡卡的,直接买转接器就好了,烧坏就换,用不了三十元,做工控的,烧坏通信端口的风险会时比较多,

网友K:
要驱动的,我有你是是

网友L:
应该是有问题的,我买的一插就行了‘

网友M:
还是用硬件卡吧 好用

网友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