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view的问题!

楼主(2008-08-13):
请教各位师傅eview和weinview怎么样才能反编译!

网友A:
首先必须要有一个eob的文件
进入EasyBuilder软件后,点“工具——反编译”再选择一下要反编译的文件的路径,按下“反编译”这样就行了。完成后就可以在被反编译文件的文件夹里看到一个同名,但后缀名是epj的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