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8-08-13):
PLC中的程序什么情况下会丢失?是否可以用C语言编程?谢谢

网友A:
PLC中程序正常不会丢失。
但有的PLC如果其电池没电后,也可能导致程序丢失,此类PLC在电池寿命快到时,要抓紧时间更换电池。
各个品牌的PLC都有和其相对应的编程软件。不能用C语言编程。

网友B:
可以电路板上加芯片控制,高挡PLC可以用类似高级语言编程。

网友C:
高级PLC支持高级语言。但是可能要购买响应的语言包。
三菱FX系列好像是没有C编程的。贝加莱(B&R,奥地利)的支持C程序。西门子S7-300对C的支持要语言包。

网友D:
c语言编程,是结构化编程

楼主:
清楚了谢谢各位!

网友E:
有的可以,多数不可以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