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关于FX系列PLC系统时间设置问题.

楼主(2008-08-13):
为什么我该了时间以后也重起了PLC为什么还是没用呢?

网友A:
没明白具体问什么?

网友B:
用读取时钟指令读出数据,在编辑软件上可以看到

网友C:
用读取时钟指令读出数据,在编辑软件上直接修改

网友D:
同意楼上的说法。顶一下。

网友E:
纯属操作错误

网友F:
设置好要写入的正确时间,TWR指令。
分别定义7个寄存器D0—D6,排列顺序依次为年(默认后两个数字,可以改成四个数字的表达)、月、日、时、分、秒、星期几。把你需要设定的时间写入,如果是校准,需要稍微提前一点点。在外部用y一个准确时钟对时,到点时执行一下写入TWR即可。时钟数据掉电保持。我已经在FX2N-32MR上试验成功。

网友G:
楼主是FX2N 1N 的吧?

网友H:
RTC是有三种方法更改的.你用的那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