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日文系统中的PLC,不能正常读取

楼主(2008-08-13):
我们公司的PLC里面的程序有的是日文字,在中文中不能显示,导致不能打开。
请问有比较好的方法。
[ 此贴被supermart在2008-08-15 07:04重新编辑 ]

网友A:
请用中或英文修改文件夹名,后再打就可以了。

网友B:
1.如果是讀取時有出現日文,那就可能要用日文的操作系統和日文的編程軟件
2.如果是打開備份的程序,改文件名就好了!

楼主:
谢谢各位了,现在能够中文系统中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