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3):
我刚学V5.3编程软件,试着上载了一个设备的程序,但打开程序块时会提示“There are no parameter and local variable names available because their description is not available or cannot  be assigned." ,发现全局符号表是空的。请问各位前辈,程序中的参数变量的定义不能上载吗?谢谢!

网友A:
符號表是不下載的,因此也不會存在符號表上載。

网友B:
把上载选项中的符号表取消掉,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