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型号的问题

楼主(2008-08-14):
各位大侠:请问三菱plc,型号是FXos-30MR是什么时候的产品,能用现在的GX Developer编程软件编程吗?它的连接电缆哪里有卖,谢谢!

网友A:
FXos-很老了!!我没有用过

网友B:
通讯线与一般现在在用的一样。可能的只是几个指令和某些功能不同。

网友C:
对,这是比较老的fx系列的产品,软件.通讯线都不变!

网友D:
三菱FXOS和FX0N系列PLC已于2006年3月1日停产了。
FX0S和FXON系列PLC可以使用GX Developer编程软件编程;
通讯电缆的型号是:SC-09通讯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