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将标志位复位?

楼主(2008-08-14):
小弟用fx2n plc 学习 ZCP指令时遇到个问题,就是如何将标志位复位。。请坛里的大侠们多多赐教。。先谢过

网友A:
用区间复位ZRST M100 M102
ZRST M110 M112
ZRST M120 M122
ZRST M130 M132

楼主:
之前有试过用ZRST 指令但还是不能将标志位复位。。

网友B:
你试试复位T0
T0未复位,造成ZCP暂存区还保留着
中断之前T0数值,还在K90与K350之间
所以M111为On

网友C:
看程序好象没有写M110-M112,M120-M122,M130-M132的复位程序,
只有M100-M102复位。

楼主:
的确,程序里只写了ZRST m100 m102 ,其余均未写。只是想尝试看能复位否,结果不行。
当X1 置ON 后,M0 失电,T0 已经复位了。如上图所示。只是标志位还是不能复位。
请大家指教

网友B:
查了一下手册
ZCP是连续且保持型的
ZCPP 是脉冲型的
用ZCPP会比较好用
[upload=1]

网友B:
查了一下手册
ZCP是连续且保持型的
ZCPP 是脉冲型的
用ZCPP会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