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4):
我公司一设备用的台达DVP-14SS,与(I/O)扩展DVP-1416SP,本人解密后上传出来的程序发觉与现场接线不一样,其主机`X2,X3,X7,扩展X22,在程序上怎么都找不到有编号,但现场PLC这些接点都有接线,请问高手是不是解密后上传出来的程序不全,可查看程序步骤编号都能按顺势连上,请高手解答,谢谢了!

楼主:
各位高手,麻烦你们抽出点时间解说下啊,我在此谢过了!

网友A:
楼主把程序传上来,大家帮你看看,设备用屏没有?

楼主:
好的,有用到触模屏,现把程序上传
附件: 台台台.rar (10 K) 下载次数:45

网友B:
可能是有的点原来要用,后来试机后发现可以不用,但他们也没把线拆了,所以就这样子。
建议你查一下这些有疑问的点,看它们配线究竟配到哪里去了

楼主:
要真是这样就好了,我好担心新买回来的PLC把程序下载后不能正常用,我没拆线试过,可十多台机都是一样的接线啊,我在些谢你们帮我解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有的点原来要用,后来试机后发现可以不用,但他们也没把线拆了,所以就这样子。
建议你查一下这些有疑问的点,看它们配线究竟配到哪里去了

同意楼上的,这种可能性最大.

网友D:
本人遇到过,程序内部有某一个输入点,而外部接线却没有。

网友E:
X22就是主机旁边模块的X2

楼主:
8楼说的是,可程序里怎么就看不到呢

楼主:
上面所有的回答都不正确,我请都过台达工程师,X2,X3是高速计数器,编写高速计数器时使用专用语言,所以程序里面就不是X2,X3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上面所有的回答都不正确,我请都过台达工程师,X2,X3是高速计数器,编写高速计数器时使用专用语言,所以程序里面就不是X2,X3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