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4):
[TOP  H5C  K9    K1       K1]
[TOP  H5C  K0   H0F0   K1]
这是Q68DAI数模转换所用的设置指令,
我只知道是设置参数,
但是不知道它的确切设置什么参数.
谢谢了

网友A:
都H5C了,点数挺多.
不过 K9 是系统区,不能使用,
          K0是数模转换允许/禁止(H0F0,就第一到第四通数模转换允许,0为允许).
热心助人!

楼主:
[H5C  K0   H0F0   K1]
二楼的哥哥:(H0F0,就第一到第四通数模转换允许,0为允许).
不太明白H0F0怎么就是第一到第四通道数模转换允许.
H0F0也不是0 阿.
再一个,我在手册上也看到K9为系统区,我这的PLC系统把这位置1了.
用着暂时没什么影响.还没有发现什么副作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H5C  K0   H0F0   K1]
二楼的哥哥:(H0F0,就第一到第四通数模转换允许,0为允许).
不太明白H0F0怎么就是第一到第四通道数模转换允许.
H0F0也不是0 阿.
再一个,我在手册上也看到K9为系统区,我这的PLC系统把这位置1了.

H5C你的模塊站號
K0模塊緩衝存儲器地址
H0F0要寫入到緩衝存儲器地址的參數(H0003指兩通道,H000F指四通道,H00FF指八通道,而這裡H0F0是指使用8通道中的四個通道)
K1要寫入數據的緩衝存儲器地址個數

网友A:
K9为系统区,可我在日本人的程序也看到过有写入K1,不知何用?

楼主:
先谢谢版主了.
那个手册上还有什么设置偏置什么的.
咱们一般需不需要设置对应通道的偏置.我看设置一个通道的偏置对应的是两个地址.即两个地址对应一个通道的偏置,这单有点不理解.
一个地址应该对应16个0/1位,应该够用吧,怎么用两个呢?
咱们平时用的时候需要设置么?
(H0003指兩通道,H000F指四通道,H00FF指八通道,而這裡H0F0是指使用8通道中的四個通道)

那我要用1个通道或者5个通道或者6   7  个通道怎么设置俄.

请版主解释下.
谢谢了

网友C:
手册上都写很清楚,为什么还有问题?

楼主:
楼上的哥哥,别只拿手册上的原图说话.
写点自我的理解!!
还是不懂

网友D(2011-03-26):
我看了这个帖子表示很支持
可是恢复当中我没有学到什么都是说的很简单
可就是自己调不出来
楼主你现在知道怎么用了么
把你成功的经验放到这里给我理解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