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触摸屏程序上传问题

楼主(2008-08-14):
我今天从一台Proface GP37W2-BG41触摸屏里往电脑里传程序,输入密码后弹出一对话框,上面显示“GP数据文件中没有上载信息”,请教各位工控朋友,这是什么原因?能否解决?谢谢。

网友A:
那就是原程序在下载时没有选择下载系统信息。这样屏的程序就无法上传了。

网友B:
勾選上傳信息,再下載到人機中,重新試試是否能上傳程序到pc中,如果不行可能要初始化了!

网友C(2008-11-06):
长见识了

网友D:
要先进行屏的参数的。设置
肥仔米

网友E: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24619.html
肥仔米

网友E:
你按上面提供的地址试试吧

网友F(2009-0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