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请问A975新触摸屏怎么输程序?

楼主(2008-08-14):
请问新的A975要输进程序要些什么步骤,谢谢?!

网友A:
如果不熟的話,最好先看看手冊比較好,三菱的一定要先傳os,再傳畫面程序,不然問題就大了!

楼主:
弄好了,谢谢!
是先传的OS,然后传的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弄好了,谢谢!
是先传的OS,然后传的程序!
o(∩_∩)o...哈哈,效率还挺高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