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Programmer7.2在编程时不能在程序里加入行吗?

楼主(2008-08-15):
CX-Programmer7.2 我在编程时加入行后写入时PLC就说检查不对!不插入行就可以在监视状态下写入!
必须在程序的最低端插入行!不能打乱它的程序行的123456编号!
各位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这样很麻烦,只能在脱线状态下才能慢慢改!完了上传!

网友A:
我的也是7.2还没发生过像楼主的情况,应该版本越高越智能才对.检查一下别的...

楼主:
可以的!
在左边的区域右击出现”在上边插入 在下边插入“

网友B(2009-01-13):
在线修改还没试过,离线是可以的.

网友C(2009-04-22):
可以的啊,怎么会不行.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