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64MR输出电压怎么只有5v?

楼主(2008-08-15):
我用的是外部电源,但在调程序时候输出的指示灯正常 但是有些点电压为24v有些为5v有些为0v,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这个只能取决于你外部电源是多少啊,这个是您自己设计的吗?

网友B:
我也想知道了,那位大虾指导。

网友C:
对,要看你怎么接了,电压变小可能是你量测时通过了负载电阻降压,0和24伏与输出开。关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