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LINK

楼主(2008-08-15):
我看台达PLC LINK的例子时,对同一个从站都是只对一个参数进行读或者写,不知道能否对几个参数进行读写。我用的是SC的机器。

网友A:
理论上分析是可行的,我听营销工程师说过,但不知这个PLC有没有MODEBUS功能,如果有的话,通过RS485的通信方式可以和多个含有MODEBUS功能的其它设备相连就可以,但要被读的数据寄存器是可读可写的,如果没有开放给我们,哪就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正在计划试验,做一个用485通信功能的PLC,去读写四个伺服电机驱动器内的转速参数的实验,也相把部分I/O端口的控制也用通信的方法去控制,这样下来,机台的故障率会低很多,也会节约很多PLC成本.但不知是否能最终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