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

楼主(2008-08-15):
请问各位高手这程序中为什么找不到M505、M506。是怎么样编的。程序请看附件

网友A:
請您一定要多多練習GPPW軟體中的查找/替換》》軟元件查找功能哦……
以上~~~

网友B:
是不是在屏里用?

楼主:
cvlsam朋友,我是说找不到M505、M506的线圈,而不是M505、M506的接点

网友C:
找个触屏模拟软件,做个按钮测试监控下不就知道了。。。或者是不是用了cmp指令?
电脑没装三菱编程软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在屏里用?
支持此种说法!

网友E:
M505 M506 应该是触摸屏上的位状态设定 ,或是切换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