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站长、版主帮忙

楼主(2008-08-15):
站长、版主:请问在这程序中怎么找不到M505、M506。但它又能正常闭合。它是怎么编写这程序的?程序请看附件

楼主:
请问站长、版主:上面的程序为什么M505、M506的接点能闭合

网友A:
是不是在人机里使用?

楼主:
没有、只用PLC和变频器,别的什么也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只用PLC和变频器,别的什么也没有
不会吧?没有人机你的参数怎么直接就改?这是你现在接触的设备吗?

网友C:
不会吧!有可能吗?

网友D:
可能是以前在调试程序时,让M505和M506强制得电,因为这两个位是断电保持位,所以会一直保持闭合。楼主可以试一下强制让其断开,再断电上电,看系统还能不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