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模拟电位器的问题

楼主(2008-08-15):
欧姆龙CPM1A的手册上说模拟电位器的设定值有可能受环境温度的影响而改变。想问一下是不是其它品牌的PLC上自带的模拟电位器都会受环境温度影响

网友A:
任可品牌都会有这种现象,只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或有的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但并不代表没有问题,这样的事情不要管他就是了,一般的使用情况下表现都是无所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