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5):
三菱中A/D  R/D 转换模块手册有点看不懂他们的意思.
大侠点拨一下.
不明白他们怎么设置和使用.
迷茫

网友A:
你不讲出那里不明白,怎么帮你?

楼主:
特别有点不明白,他们对应X0---XF和Y0------YF虽然手册上有说明,但后面又提到存储器分配地址.
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还有输入X信号和输出Y信号,输入信号我们一般都认为是从外部输入到卡件的信号,还有就是输出信号/
可是我看完手册之后就感觉有点晕,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
比如他们说在什么条件下Y几为ON/OFF,可是它只是一个特殊模块,我怎么能看到X和Y的状态,越看越闹心.
想哭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特别有点不明白,他们对应X0---XF和Y0------YF虽然手册上有说明,但后面又提到存储器分配地址.
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还有输入X信号和输出Y信号,输入信号我们一般都认为是从外部输入到卡件的信号,还有就是输出信号/
可是我看完手册之后就感觉有点晕,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
比如他们说在什么条件下Y几为ON/OFF,可是它只是一个特殊模块,我怎么能看到X和Y的状态,越看越闹心.

x/y是编程时所需要的模块状态,而缓冲存储器是a/d,d/a模块模拟量输入输出存储的值

网友B:
你可以看一下FX系列特殊功能模块使用手册.

楼主:
那先谢谢大家了.
我看这样好了,
我直接把程序问题写给大家看.
看能不能说明白.
[TOP  H54 H0F  H0FFFF  K1]
[TOP  H54 H18  H1      K1]
是什么参数设置?(H54对应A616AD转换模块)
[TOP  H58 H0  H8  K1     ]
[TOP  H58 H1  H0FF00   K1]
[TOP  H58 H2  K100     K8]
[TOP  H58 K34  K0      K1]
是什么参数设置?(H58 为 A68RD3)模块
条件满足触发    [TOP  H5C K9  K1       K1]
                [TOP  H5C K0  H0F0     K1]
                (Y5D0)
                (Y5D1)
                (Y5D2)
                (Y5D3)
是什么参数设置?(H5C为A68DAI模块)

期待解答.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先谢谢大家了.
我看这样好了,
我直接把程序问题写给大家看.
看能不能说明白.
[TOP  H54 H0F  H0FFFF  K1]

能否将程序上传上来?还有一点就是要多啃啃手册!
[ 此贴被zyfzxh在2008-08-16 23:12重新编辑 ]

楼主:
好的!
现场PLC处于工作状态,不让现场拷贝.
等设备停下来.
拷贝回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现场PLC处于工作状态,不让现场拷贝.
等设备停下来.
拷贝回来

那你怎样在线监控和修改了?还有你使用的这个系列已几乎全部停产了,以后有问题维修很麻烦!

楼主:
是啊.
所以维护起来好麻烦.
我们这里没有几个人能完全吃透这个的.
修改倒是也没什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先谢谢大家了.
我看这样好了,
我直接把程序问题写给大家看.
看能不能说明白.
[TOP  H54 H0F  H0FFFF  K1]

怎么没人解释阿.
一直在等待中.

楼主:
TOP  H54 H0F  H0FFFF  K1]
[TOP  H54 H18  H1      K1]
是什么参数设置?(H54对应A616AD转换模块)
[TOP  H58 H0  H8  K1     ]
[TOP  H58 H1  H0FF00   K1]
[TOP  H58 H2  K100     K8]
[TOP  H58 K34  K0      K1]
是什么参数设置?(H58 为 A68RD3)模块
条件满足触发    [TOP  H5C K9  K1       K1]
                [TOP  H5C K0  H0F0     K1]
                (Y5D0)
                (Y5D1)
                (Y5D2)
                (Y5D3)
是什么参数设置?(H5C为A68DAI模块)

网友C:
看下手册A68RD3 ib66308e.part1.rar (879 K) 下载次数:39    ib66308e.part2.rar (879 K) 下载次数:28    ib66308e.part3.rar (219 K) 下载次数:21

网友C:
A616AD手册 A616AD.part1.rar (879 K) 下载次数:25    A616AD.part2.rar (879 K) 下载次数:23    A616AD.part3.rar (879 K) 下载次数:24    A616AD.part4.rar (174 K) 下载次数:23

网友C:
A68DAI手册 A68DAVDAI ib66285e.rar (627 K) 下载次数: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