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view触摸屏 图库下载后放在那个文件夹里

楼主(2008-08-16):
请问eview触摸屏 图库下载后怎么调用啊,放在那个文件夹里

网友A:
在软件的安装路径下,找一下 Library 这个文件夹,图库文件都在这里面

网友B(2008-09-18):
请教Weinview触摸屏图库在那有下载

网友C:
三菱中低压电气配电杭州销售工控产品开关全系列\徐再生13505817994
杭州菱设自动化系统三菱开关接触器中低压配电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