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求助(启/停程序)

楼主(2008-08-16):
假如有3台空压机,每台都独立配置一台干燥机.如果每次启动空压机时,则要先提前两分钟启动相应的干燥机,然后再启动空压机;但当关闭时,则要先提前1分钟关闭空压机,然后再关闭相应的干燥机.程序如何写,谢谢

网友A:
3台空压机机是联控的吗?

网友B:
中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可以完成效果

网友C:
就用时间继电器就可以完成
我不是不懂,我只是略懂略懂

楼主:
所有空压机都联控的.程序可以说细些吗?

网友D:
顺序启动,逆序停止。同T做间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