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X-Programmer 5.0与PLC通讯时的问题?????

楼主(2008-08-16):
请教各位:最近使用CX-Programmer 5.0软件与CPM1A连接通讯时。
出现的此画面(正常是继续查找PLC类型以及通讯设置,直至超找到与所选PLC类型一致)。
无法继续查找就是停滞了。编程电缆是好的。软件以前也用过都正常。
就是最近由于电脑故障重装此程序后就无法连接通讯。
不知为何?

网友A:
是不是端口问题

网友B(2008-10-24):
我 也同样遇到同样的事情,现在也很迷茫啊

网友C:
如果确定通讯线和PLC都正常的话,估计电脑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还是软件的可能性要大一些。检查电脑的端口设置,如果是USB转COM口的,还要检查这跟USB线的驱动。需要在“我的电脑”-----“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端口设置里面把端口设置为:波特率9600,数据位7,偶校验,停止位2才可以的。

网友D:
可能是波特率设置错了

网友E(2009-03-21):
是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