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FIBUS-DP的几点疑问

楼主(2008-08-16):
1.当两个S7-300通过集成DP连接时,从站QB0---QB9对应输出到主站的IB0--IB9,,,,,是不是主站的输入IB0--IB9区就没有采集外部IO数字量的作用了只能接受从站的数据了?个人觉得有点浪费I区或者Q区了,,,
2.在硬件组态中,DP的属性里,它有个ADDRESS,,,,这里面的地址有什么含义,,,同样在CP343-1属性中,,,也有个地址号,能不能大概说下它们的用处

网友A:
应该是只可以给从站用了

网友B:
浪费?资源都是有限的

网友C:
恩,我也觉得是。

网友D(2011-05-02):
PROFIBUS-DP是运用最多的现场总线方式,每个站都有一个ADDRESS,是不能相同的,可以说是每个站的识别码.建硬件组态时可分别设置.

网友E:
找组态教程看看吧

网友F:
什么浪费呢,你不将没有用到的I口给从站和主站的数据交换就可以了吗,例如QB100-IB100这样
那个地址就是PLC在DP总线上的标识号,不然怎么知道你是从那个站点发送过来的信号,发送到什么地方去啊。

网友G:
4楼、6楼说的够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