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48MR内存无法清除的原因

楼主(2008-08-16):
FX1-48MR,联机后能读出PLC内程序,也能监控,清除内存提示完成,但再连机时以前程序仍然在,由此说明内存无法清除,重新写一简单起停程序尝试覆盖以前程序,但无法写入,提示输入参数不对,打开工具栏程序检查无错,参数检查正常,换用另外版本软件也可读出程序同样不能写入提示范围不对,难道还能加锁禁止上传吗;还是PLC故障,请高手发表个人见解,编程软件方面问题可以排除,换用2N系列PLC完全正常。

网友A:
重新写,是指新建的吗?如果是,那就是你新建的参数和原来的plc参数不符!

楼主:
是新建的程序,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B:
未曾遇见,帮顶一下

网友C:
拔掉电池后再看看。

网友D(2009-02-19):
学习了 固化存储器??

网友E:
不知道没遇见过!!!!

网友F:
凭想象是不是IN那个plc以前的程序设置的参数和你现在plc设置的参数不对,可以监控的话,你可看看以前的参数设置。这种情况我也没有遇见过。

网友G:
应该是加了插上固化存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