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器复位指令不能用

楼主(2008-08-16):
在编车库过程中用计数器控制车辆用双向计数器[M8200]时复位指令不能运行,不用复位指令可以运行,请指点。谢谢

网友A:
m8200指令不是复位指令,是c200计数器减指令

楼主:
是[M8200]的计数器的[RST]复位指令不能用。输入[RST]指令程序不运行。请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