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该选择哪个型号的“3菱”PLC呢?

楼主(2008-08-17):
大侠们,您们好,我设计了新机床,用VB+ACCESS做了工艺数据库,现决定采用“3菱”系列PLC以控制运动部件。
要求根据VB+ACCESS做的工艺数据库控制如下内容:
1。步进电机2台;
2。电磁阀6个;
3。温度数据采集;
4。光栅数据采集;
5。接普通LCD显示屏幕以显示工艺数据;
6。可以与PC连接。
请问,我该选择哪种型号的“3菱”PLC?

楼主:
其中,LCD为非触摸屏

网友A:
精度要求不高的,FX就可以搞定。

网友B:
选用FX2N的比较好

网友C:
总体上来说,FX系列就可以了。
但是:
对于1来说,楼主需要步进电机做什么工作?插补?根据不同状态,选择范围很大,如果选择FX2N,那么基本上就需要另外购买位控模块。如果无所谓,那么FX 3U会更好一点。
而恐怕对于5来说,目前还没有看到过哪家的PLC可以直接接驳普通的LCD显示器,如果这样,您需要购买LCD显示器的驱动模块,目前国内多家厂商有该驱动模块的产品,同时,需要厂商提供驱动模块的对外接口与协议,您在PLC中需要编制相应的通讯程序。
以上~~~

网友D:
若没其它输出点,可选FX1N-24MT,电磁阀用继电器转换,温度数据采集是PT/TC/LC自选!

网友E:
选用FX2N-PLC

网友F:
如果预算充足,建议用a系列plc,要比fx系列稳定,故障少。

网友G:
用解摸屏好,这样可以显示出你的机械高科技啊.又可以减少按钮.反正都是要出钱的了,只不过是出多那么一点罢了.

网友H:
说的读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