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7):
S7-200中在FOR-NEXT循环指令中添加TON指令,为什么TON时间计算的速度与循环次数有关?

网友A:
因为他们的执行方式。

TON的运行时间取自于系统运行计时器,也就是说,只要PLC运行,那么这个计时器会不断计时,TON这类定时器其本质是通过每个周期读取计时器时间作减法,来测定是否定时到。

而FOR NEXT循环则不同,其因为会在一个周期内运行完毕,因此会导致运行周期上的延长。如果将定时期置于ForNEXT 循环内,这样计时器的读取会在FOR NEXT循环后进行,会导致非常大的定时误差。

因此,PLC编程会有区别于高级语言编程,PLC工程师要考虑如何减少系统的扫描时间。

鉴于以上原因,大多数的编程者会选择使用JMP跳转指令来替代FOR NEXT这样的结构。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