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新人求助,如何在GX-devoloper6。0中输入记时器T0

楼主(2008-08-17):
我刚开始学习PLC。尝试着编程,用的是GX-devoloper6。中文版。在一个T型图中,想写入时间控制T0,可这个记时器怎么也找不到指令来完成。请教高人了。

网友A:
自己写的呀
电话/微信:13401338952 滕工

楼主:
可是自己写,是不是要确定指令呢?可我找不到这个指令。

楼主:
我说的不够清楚。
用SFC来表示吧,
LD X0
AND X1
AND X2
OUT TO
就是这个TO 在GX-devoloper6。0里不知道如何写入

网友B:
进入写入模式,按F7,然后输入T0空格K10,其中K后面的值就是你要设定的时间

楼主:
谢谢了,怎么不早点来这个论坛,太棒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