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7):
欧姆龙PLC中DEC指令,对寄存器里内容进行操作还是对寄存器地址进行减1操作?
有知道的么

假如:             条件满足时:          DEC
                                                     DM0001

指令操作后为什么样的结果?

网友A:
毫无疑问,它是对DM0001地址中的数据做递减操作。

当条件满足时,DM0001中的数据做递减。

以上~~~

楼主:
见笑了.
知道的,但是总没底

网友B(2008-09-29):
该主题已被管理员屏蔽!
杭州菱设自动化系统三菱开关接触器中低压配电仪器